国产变频器 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14-01-15):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高手,有一台国产变频器递恩DNV510,我想用作变频恒压供水控制,主要是一台泵永远是变频器控制,另一台泵是工频直接启动控制,我想用频率的上下限来做增泵减泵控制,当频率高到50HZ,变频器控制一路输出带动一个接触器接通另一台泵,当频率下降到比如20HZ,变频器停止工频运行的泵。

国产变频器功能可能没那么强大,不知道这样控制行不行,当变频器全速运行到达频率上限,启动另一台泵也是全速运行,这样压力瞬间可能很大,变频器能反映过来把压力降下来吗?

以上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变频器有一个继电器输出功能:到达频率上限输出。

可为常开或常闭,你使用这个功能去控制另外一台工频泵的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一个恒压给水控制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搜一下(恒压给水控制器),我经常用。

网友C:
压力变送器 信号送给变频器  设置变频器pid参数

网友D:
方法可行,看你的最终方案。如果方便最好用个小型PLC,没有的话就需要一个两路输出的数显压力表。此方案没问题。如果需要,你可以提供硬件清单,大家一起研究控制回路。

网友E:
你可以让工频泵先工作,水压不够,变频器调节呀力。

网友F:
方案应该可行,变频器一般都有“频率到达指示”的继电器输出功能

不过,建议LZ还是如楼上一位朋友所说,加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来做,应该来得更简单,并且控制更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