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的一道电工试题

楼主(2014-01-15):
我公司的一道电工试题:求e1-e2两dian点间的电压,忽略灯泡负载引起的电y压降。

网友A:
不晓得这些问题了,不知与同名端有没有关系。

网友B:
不会是0v吧

网友C:
答题要解释。一楼说说为何是72,这样大家才好分析嘛

网友D:
1、你用万用表可以测得原边A、C间的电压是380V,e1、e2间的电压也是36V;

2、原因是,电压Uac=Uab+Ubc是矢量和,而Uab与Ubc相差120°,Uac是以Uab、Ubc为邻边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所以也是380V;

3、同理e1、e2间的电压也是36V!

网友E:
肯定不是72,应该是36*(2^1/2).

网友E:
我算错了,刘志斌说的对。

网友D:
如图,e1与e2的矢量和是 e12=e1=e2=36V  。

网友F: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72V呢。

网友G:
 学习, 但是如果 两个 36V 中为什么不会是首尾 呢 ?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学习, 但是如果 两个 36V 中为什么不会是首尾 呢 ?

1、阿水--王者之师的疑问很好!

2、如果二次一个线圈的头、尾反向,则二次电压可以达到62V,如图红线所示;

网友D:
3、如果一次的两个线圈头头并联(图是头尾串联),接380V,那么二次(图头尾串联接法不变)的e12=72V;

4、如果一次的两个线圈头尾并联(图是头尾串联),接380V,那么二次(图头尾串联接法不变)的e12=0V;

网友H:
刘老的回答全面,赞一个!

网友C:
真正的高手啊,刘大侠。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高手啊,刘大侠。

楼主:
刘老师回答的非常正确,原理阐述清楚!

网友J:
如果忽略同名端(理解考察者的出发点),这就是一个2线圈3相变压器,理论状态下与3线圈3相变压器等效,答案就是36V。这个2线圈方案在高压电压互感器测量中广泛采用,虽然会引起不平衡,但负载轻,影响非常小,可以节约一个电压互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个2线圈方案在高压电压互感器测量中广泛采用……

1、电压互感器还是采用三相,而非两相;

2、三相电压互感器,二次有一个开口三角形 ,测量三相电压的矢量和;

3、三相电压的矢量和为零,说明三相供电系统运行正常;

4、三相电压的矢量和不为零,说明三相供电系统不平衡或缺相故障运行,实时保护;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个2线圈方案在高...

我说的不是开口三角形保护电路。是计量电路,用2个电压互感器就能够测量三相电压,用三相电度表计量,可以上三线圈表,也可以是两线圈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用2个电压互感器就能够测量三相电压,用三相电度表计量,可以上三线圈表,也可以是两线圈表。

1、开口三角形,是电压互感器的,另一组二次三相输出;

2、两单元电度表的电流用两相线,电压需夸相,可以用两个单相电压互感器!

网友K:
如果没有画错,那就有人测试过了没有啊,我算出来是20.785V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