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程的问题 各位大大求帮助

楼主(2014-01-16):
遇到一个问题:假设一个寄存器内的数值是1234,如何才能把12和34分别取出来呢?

用什么指令实现呢?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谁家的PLC,简单说将数字除以100后取整,就得到前两位,再将得到的结果乘以100,从原数字中减去,就得到了后两位。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将其转换为ASCII码,然后你可以随便组合,组合后再转换回整数就可以了。

网友B:
与FF00做相“与”运算,取出前两位,与00FF相“与”,取出后两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FF00做相“与”运算,取出前两位,与00FF相“与...

  FF00做相“与”运算是如何做 ??直接 FF00 与 1234 做与运算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通讯网-280395670  与FF0...

 1234 如果是16进制,可以和16#FF00 相与操作, 当它是十进制时,就安1楼的方法,或转换成ASCII 码!

网友E:
ANDW D100 #FF D200

ANDW D100 #FF00 D202

D100 = #1234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

 1234 如果是16进制,可以和16#FF00 相与操作, 当它是十进制时,就安1楼的方法,或转换成ASCII 码!

---------------------------------------------------------------------

 还是没说对。。。你看看,基本功都没有。。。

应该转成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