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高精度的做位置控制加减速!

楼主(2014-01-16):
各位,现在我做一个增量位置控制,移动1000MM,因为移动速度是变化的,所以不能直接用运动控制器内的直线移动指令,只能利用PLC的扫描周期做位置移动的基准数据,也就是计算出每个扫描周期的移动量是多少,但是移动的时候有一个加速和减速的过程,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做到加减速移动的时候,又能作精确定位?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器实现,有需要同我们联系

网友A:
走电子凸轮,可以规划不同位置的速度,加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电子凸轮,可以规划不同位置的速度,加速度。

殺雞焉用牛刀-----------

网友C:
“每个扫描周期的移动量是多少?”

1、伺服的“移动量”就是编码器转过的脉冲数;

2、转过的脉冲数与速度无关,举例说转过1000个脉冲,快转也是1000个脉冲,慢转也是1000个脉冲;

3、你只要计算、输入需要的目标脉冲数,不用管速度是怎么变化的;

4、电机的速度,就是编码器的脉冲频率,不能超过上限就行!

网友D:
surlun伺服,内置定长功能,可以实现你的这个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个扫描周期的移动量是多少?” 1、伺服的“移动量”...

老劉 好久不見 呵呵

還是喜歡抬槓 電機的轉速怎麼跟編碼器的頻率有關 難道是編碼器帶著電機再跑嗎 那我們要驅動器做什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機的轉速怎麼跟編碼器的頻率有關……

1、这个说了多少遍,你不理解当然记不住!

2、編碼器的反馈脉冲的頻率=电机速度(r/s)×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网友E: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OB80000=1  serve on

    2,  2OW8008=4插补

    3,  OL801C+△≒>OL801C

△每个扫描周期的移动量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F:
MP2300的程序读取,<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交流联系电话15355855144

网友G:
伺服就带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台达的PR模式

楼主(2014-04-20):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