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位仪表阻旋式物位计的原理和用途

楼主(2014-01-16):
  阻旋式物位计作为一种典型的物位仪表,被广泛的应用于企业生产当中,下面我们就其原理、用途及特点方面对其进行介绍。

  根据其用途又被称为阻旋料位计或者阻旋式料位开关,阻旋式料位开关是采用交流微电机经减速后,带动检测叶片慢速旋转。当被测物料的料位上升使叶片的转动受到阻挡时,检测机构主轴产生旋转位移。此位移首先使一个微动开关动作,发出有料的信号。随后另一个微动开关动作,切断微电机的电源使其停止转动。只要仓内的料位不变,此种状态便将一直保持下去。

  当料位下降检测叶片失去阻挡时,检测机构便依靠弹簧拉力恢复原态。控制微电机电源的微动开关动作,使电机通电旋转。随后另一个微动开关动作发出信号,只要没有物料阻挡检测叶片的转动,此种状态也将一直保持下去。

  阻旋物位仪表用途及特点

  1. 主要裸露部件的材质,均为不锈钢、铝合金及高级工程塑料组成。具有耐锈蚀、无污染、防潮、防尘等特点,粮食仓储及工业高尘等恶劣环境均可使用;

  2. 为适应各种物料的不同比重和便于安装调整,设置了灵敏度的五档调节装置和可供选择的两种安装方式及多种检测叶片规格;

  3. GGB400-W型采用了散热装置,因此可以在≤250℃的物料环境下使用(目前某些电容、音叉、超声波式料位检测装置无法适应此高温)。具有现场料位状况指示灯。

  阻旋物位计使用须知

  适用范围: 阻旋式物位计,主要用于敞开式容器及无渗液(侧装时)的粉状、颗粒状物料的料位监测或控制。不适合有压力的封闭式容器或有可燃性挥发气体的物料环境使用。

  灵敏度设定:

  本料位开关机芯输出的灵敏度分为五档。根据多数用户的需要,出厂时均调在动作力矩较大的档位上,应用时一般无需调整。如被测介质比较轻(如塑料粉等)要求动作力矩较小时,可根据需要自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1)拧开上盖,卸下检测机构与底座间的两颗固定螺钉;

  (2)向外拔出检测机构,并将其翻过来找到底部的拉簧;

  (3)将底板侧的拉簧挂钩摘下,并挂入距轴相对较近的孔内;

  (4)将机芯装回底座,转动叶片使轴套对正输出轴,轻轻压入;

  (5)将两侧固定螺钉装上拧紧,通电试验合格后既可。

  阻旋物位计的选择诀窍

  因为不同场合和不同介质对料位的正确测量有着不同的要求,为了正确使用阻旋物位计,我们在选购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为适应某些有渗液或高粘附物料(如沥青、混凝土等)的需要,可选用顶置垂直安装(测量深度可达10米以上),用户可根据测量深度的不同选购加长软、硬轴。测量深度>1米时,应选用加长软轴。测量深度≤1米时可选用硬质加长轴。

  注:由于顶置安装时物料与料位器输出轴根部无接触,所以运行中极少出现故障。在安装位置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顶置垂直安装。

  2. 侧装时也可定制加长型(具有不锈钢护套和加长轴),订货时应注明实际插入深度,我方将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设计制造。

  3. 检测叶片规格,出厂时一般是按沙石类物料比重配套的。被测介质比重较轻时,应选用较大叶片。当检测木质纤维等甚轻介质时,必须选用特制叶片。

  4. 被测介质温度为80~+250℃时,请选购GGB400-W型。

  被测介质温度为-10~+80℃时,可选用GGB400-B型(高级工程塑料外壳)。

  通过对物位仪表阻旋式物位计相关信息的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