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这个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14-01-16):
大家好:

        提前在工控家园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业如意,家庭幸福,也希望工控网能越办越好。

 我有32个电磁阀,每个电磁阀依次动作,每个电磁阀间隔的时间可调(可调范围45-120秒),动作时间是1秒,这个程序我也写了可是写的不是很好,希望在这里能的到好的思路比较简洁的,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PLC那个?

触摸屏那个?

用什么写?

什么品牌的的东西,你都没有告诉大家,

求助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奇怪PLC那个?触摸屏那个?用什么写?什...

    人家可能只是来试探 一个 程序 思路吧?

建议做一个 阀的操作运行块,然后 调用 32 次,依次输出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 的话,用指针变量指向一个BOOL量,然后对这个指针做加1操作,也就是找到了 BOOL 量的连续地址,在用定时器 触发,就可以对它依次置位,或复位了。用指针的做的好处是 地址连续的 任意个(变量最大寻址)BOOL量操作。

其他PLC ,也可以参考用同意的方法。  当然不一定非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32位BOOL量不多,你可以吧他映射到一个 WORD 寄存器里面,然后给这个WORD 变量赋值1,用定时器触发对它进行左移位操作,当移位到最大时,在强制为1,继续下一个循环。

至于定时器可调,给定时器制定一个变量,这个很好设置吧。查一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奇怪PLC那个?触摸屏那个?用什么写?什...

 是三菱的,不用触摸屏,用按钮加或者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 的话,用指针变量指向一个...

 我对你的描述很感兴趣,能给我写个三菱的程序吗?谢谢高工 我的邮箱:282530246@qq.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如...

等你哦!

网友D:
用移位做吧,

网友E:
移位.               按钮一个左移,一个右移.             时间用按钮次数来做.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 的话,用指针变量指向一个...

 能留个QQ或者邮箱吗?这个问题可以向你请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