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试验机故障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4-01-16):
  弹簧试验机是一种专门检测弹簧性能的仪器,在多个行业中都有一定的应用。具体来说弹簧试验机可对弹簧试验的曲线进行再分析,可放大、缩小和点击察看曲线上各点对应的的数据。用户在使用弹簧试验器的时候对于故障的检修方法是需要了解的,这样在出现问题以后不仅可以及时的处理还可以减少故障的发生。那么弹簧试验机故障的检修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1、开关无显示 检查220V电源及微机系统供电是否正常?若熔丝断开,应予以更换;

  2、若电源插头接触不良,也应予以更换;

  3、若电源变压器有输人无输出,则更换变压器或重新绕制变压器;

  4、若稳压电路不正常,则检查相应的桥路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以及相应的连接线路,损坏的予以更换,虚焊或开路的应予以重新焊接。

  5、检查数字电路电压是否为+5V?若没有,则为稳压电源到数字之间的连接出现虚焊或开路,应重新焊接;

  6、检查5V负载电路中有无短路点?若有则予以清除,并进行清洗干燥处理,或更换元器件。

  7、检查数码管电压是否正常?检查传感器是否正常?若以上情况均正常,则运算放大器损坏,应予以更换。示值飘移或乱跳 若电源220V电压不稳定,则需配置一台稳压电源。若放大器输出电压不稳定,则更换放大器。

  8、检查CPU频率(11.0592MHz)及比较电压是否稳定或发生漂移?若存在虚焊问题,应重新焊接;若元器件性能变差,应予以更换检查电路板是否受潮或有油污,进行必要清洗并做好干燥处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