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隔离器的应用常见问题

楼主(2014-01-16):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隔离器被用来进行系统隔离,常见的应用如下图。以上2种应用中,隔离器对输入信号的驱动能力要求低,输出信号负载能力强,使用时不需要考虑负载匹配问题;而且信号传输精度高,典型误差可以达到万分之三。但是隔离器都需要单独供电,系统设计和工程施工时需要考虑供电电源及其连线;每台隔离工作时至少需要消耗0.5W功率,不利于节能环保;部分密集安装应用中,由于隔离器自身发热,需要在控制柜中安装轴流风扇以利于通风散热。

  在很多应用中,我们推荐使用无源隔离器来实现上述应用,具有很明显的优势:隔离器工作时消耗回路电能,不需独立的供电电源,工作功耗很低,基本不发热,这样就节省了直流电源模块和散热装置,不需要铺设电源线,施工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抗干扰能力更强(尤其是共模干扰)。具体应用与注意事项如下。

  采样现场四线制变送器输出的电流信号

  此处需要注意变送器电流输出的负载能力,假如DCS板卡电流信号的采样电阻为200欧姆,整个回路线电阻50欧姆,则要求变送器的负载能力为250+50+150=450欧姆,此处的150欧姆是无源隔离器工作的等效电阻。事实上,DCS或PLC板卡的电流输入阻抗一般不会超过250欧姆,比如广泛应用的西门子S7-300模拟量采集卡输入阻抗只有25欧姆。

  系统输出电流驱动执行仪表

  此处需要注意DCS模拟量输出卡电流输出的负载能力,假如DCS板卡电流负载能能力为750欧姆,整个回路线电阻50欧姆,则要求执行仪表的输入阻抗不大于750-50-150=550欧姆。大多数DCS或PLC板卡的电流输出负载能力超过750欧姆,而执行仪表的执行仪表的输入阻抗不大于500欧姆。

  1入2出无源隔离器

  1入2出无源隔离器实际上是2个无源隔离器在输入端串联,因此对输入端信号的负载能力要求更高,以为上图驱动I/P为例, 若每个I/P转换器的输入阻抗是350欧姆,则要求DCS模拟量输出卡电流输出的负载能力为(350+350+150+150)即1000欧姆以上。另外,无源隔离器的工作能量来自回路电流,所以电流回路不能断开。在1入2出无源隔离器应用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其中1路输出断开,则2个隔离器全部停止工作,因此如果只用到其中1路输出,则另1路输出要短接。

网友A:
DDZ-Ⅲ执行仪表的输入阻抗一般为250Ω,550Ω都可以带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