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编程软件使用疑惑。

楼主(2014-01-16):
 在用AutoThink给LE编程时候,想把用EXCEL编好的变量表导入到软件中,却出现了打开失败的对话框。好郁闷。,花了N多时间重新直接建了个全局变量表,在梯形图界面编程时,输入触点后用F2指定变量,找到全局变量表,却看不到注释说明。我的个天a啊。没有显示变量表中的变量说明,我不是得一个个在打开的变量表中去复制符号?第一次用这个PLC和软件。非常支持国产PLC非常看好和利时支持和利时。希望哪位老师指点一下,看是我装软件和用软件的时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是这liang两点编程软件中确实不涉及。谢谢。

网友A:
导入变量的表格格式要求比较严格。建议先在空白的工程的全局里建好1-2个变量,先用导出功能,获得的表格即为标准的格式,再按着这个格式去添加变量,都添加好后确认格式没有问题,再导入。一般格式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