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压力变送器四个无法避免的误差

楼主(2014-01-16):
通讯压力变送器四个无法避免的误差

在选择通讯压力变送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他的综合精度,而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受哪些方面的影响呢?其实造成传感器误差的因素有很多,下面我们注意说四个无法避免的误差,这是传感器的初始误差。

  首先的偏移量误差:由于压力传感器在整个压力范围内垂直偏移保持恒定,因此变换器扩散和激光调节修正的变化将产生偏移量误差。

  其次是灵敏度误差:产生误差大小与压力成正比。如果设备的灵敏度高于典型值,灵敏度误差将是压力的递增函数。如果灵敏度低于典型值,那么灵敏度误差将是压力的递减函数。该误差的产生原因在于扩散过程的变化。

  第三是线性误差:这是一个对压力传感器初始误差影响较小的因素,该误差的产生原因在于硅片的物理非线性,但对于带放大器的传感器,还应包括放大器的非线性。线性误差曲线可以是凹形曲线,也可以是凸形曲线称重传感器。

  最后是滞后误差:在大多数情形中,压力传感器的滞后误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硅片具有很高的机械刚度。一般只需在压力变化很大的情形中考虑滞后误差。

  压力传感器的这个四个误差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只能选择高精度的生产设备,利用高新技术来降低这些误差,还可以在出厂的时候进行一点的误差校准,尽最大的可能来降低误差以满足客户的需要。

PGD圆盘型智能压力变送器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0 ~ 200MPa

常用量程:0.25MPa、

0.5 MPa、

0.6 MPa、

1.0 MPa

1.6 MPa、

2 MPa、

2.5 MPa、

4 MPa、

6 MPa、

10 MPa、

16 MPa、

25 MPa、

32 MPa ~ 60MPa

信号输出:DC 4~20 mA、R S 485通讯、

         DC 4~20 mA + @ HART 、USB无线发射

温度漂移:零点温漂:±0.01 %FS /℃

满量程温漂:±0.02 %FS/℃

准 确 度:±0.5% F S、高精度可达  ±0.25% F S

重 复 性:±0.15% FS

回      差:±0.15%FS

电源电压:DC 24V、  电源电压范围:DC 12V~36V

本质安全型防爆产品必须由安全栅供电

过载能力:产品量程的 150%、即额定压力量程的 1.5 倍

负载能力:电流型 ≤ 600Ω、电压型≥ 100kΩ

环境温度:非防爆型-20℃ ~ 70 ℃、

防爆型  -20℃~  40 ℃

相对湿度:5 %~ 95% RH(25℃时)

大气压力:86 kPa ~106 kPa

绝缘阻抗:≥50 MΩ

绝缘强度:信号端子对外壳DC/ AC 500V

防护等级:I P 6 5

防爆标志:本质安全型的防爆型式:Ex iaⅡC T6 Ga

         隔离防爆型的防爆型式:Ex dⅡB T4 Gb

本安参数:Ui = 28V DC 、Ii = 93 mA

         Ci = 44 nF、Li= 0mH、Pi=0.65W

注: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参数指标在25℃测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