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MCGS触摸屏间的通讯

楼主(2014-01-16):
西门子S7-300PLC和MCGS的触摸屏进行通讯,需要触摸屏显示PLC的各个数据,PLC和触摸屏的程序应该怎么写,硬件连接怎么连?

网友A:
通信方面:

    mcgs触摸屏跟s7300通讯,需要MPI适配器。mcgs软件自带s7300MPI驱动,按照驱动帮助文档设置参数,很容易通讯的。

    参数设置可以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201101/362323_1.shtml

数据显示:

   只要PLC要显示的地址和屏中显示框地址一致;格式一致;就行;

网友B:
   PLC和触摸屏的程序应该怎么写,硬件连接怎么连?

1,PLC 的程序你是按现场设备工艺来写的,这个 屏的程序是你要显示和控制的什么,都做在画面上就行

2,硬件连接 屏连接 s7300通讯需要MPI适配器转换或是以太网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方面:    mcgs触摸屏跟s7300通讯,需要...

 MCGS的显示数据需要和PLC的采集端口还是输出端口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