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一

楼主(2014-01-16):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一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plc控制三相接触式调压器的问题

  我们做的一个实验台上用到一个三相接触式调压器,调压器输入380V,输出0-1140V,由上位机输入调压器需要输出的电压。调压器由一个小电机带动,实现升降压控制。
  假设由上位机输入的数字是300,我的想法是在程序中只需将300这个数和三相交流电压变速器输入的数进行一次比较,如果300比变速器输入的大,就让电机正转升压,反之降压。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有没有输出电压范围的一个控制,如果有该如何思考呢?恳请高手帮助

  回复:对此题目应作如下处理:

  1、应加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如用S7-200PLC,应加EM235),其输入设置0~10V电压输入。

  2、因调节输出为0-1140V交流电压,故应用三相半波整流电路将三相电输出整流为直流电。如被整流的交流电压=1140V,则整流后输出直流平均电压=1.17×1140=1334V,应选用2个电阻:R1=132.4K,R2=1K,将R1与R2串联后并接在1334V直流电压输出端,其R2的电阻分压=10V,即当输出由0~1140V变化时,R2电阻电压为0~10V电压变化。这样将R2二端并接模块的第一输入端(注意极性),那么EM235的AIW0值即为输入的0~10V对应的数字量,也是调压器输出的0~1140V对应的数字量。由此可推导出输出1V对应数字量N0=32000÷1140=28.07。那么输入电压为的Ux对应的数字量Nx转换公式为:Nx=28.07×Ux ......(1)    如Ux=300V,则Nx=28.07×300=8421。

   3、编程处理:由上位机设置输出电压值Ux,传送给PLC,PLC按式(1)编写的程序运算,求出Nx值,再用比较指令进行AIW0与Nx比较,如AIW0 < Nx, 责令电机正转(即升压),如AIW0 > Nx, 责令电机反转(即将压)。为防止电机频繁正反启动,设定值Nx应加一定的误差带为好。

  求助者再问:……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的试验台在调压器输出端已有三相交流电压变送器。我想说的是这个变送器的值和上位机比较不就行了吗。但如何保证假设上位机输入300v,调压器的输出电压在302和298之间,如何做这个控制呢?

  再回复:就以1V对应28.07为例:2V对应28.07×2=56。如上位机设定电压=300V,则:302V对应数字量=8421+56=8477,298V对应数字量=8421-56=8365,编程如下:

  二、求助帖:380V三相四线供电,到配电盘以后负载全部都是220v的,零线要更粗么

8kw总功率的一个LED显示屏。,平均分3路,都是接1火1零。

零线应该是三跟火线的总和? 因为每路零线与火线的电流是等同的?

  回复:三相电其负载为星接且负载相同时,三相电的相电流(火线电流)数值相等,当相位不同,彼此间各差120度。其和电流(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0,而分成3路构成的1火1零的单相电的零线电流≠0,其值与该组火线电流相同。见下图:

 其A~Na为一组单相电源,B~Nb为一组单相电源,C~Nc为一组单相电源,In=0是流回三相变压器的零线电流。故接零线的导线不用加粗。

 有人提出:这属于非线性负载,按标准规定,零线应该是相线的2倍,否则消防不能通过。

尽管三相负荷平衡,零线电流也很大的,用普通钳形表测量不是准确值,一定要用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表测量。

非线性负载的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所以电流矢量不是平衡的,零线电流大的原因在于此。

标准:

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

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GB50054-1995)
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GB/T 19862-2005|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我的回复

  对非线性负载其零线电流≠0的解释:像三相电用可控硅进行直流调压,或用二级管构成三个半波整流电路,其流回电源的零线电流都≠0。举一例:由三相电源引出的3个单相电源,其负载一样,都用二级管进行半波整流,见下图:

   图二中Ua-Na、Ub-Nb、Uc-Nc、为3个220V的单相电源,在这3个单相电内的零线电流与该单相电源的火线电流相等(即同一个电流),但流回三相电源的零相电流却=3倍的各单相电源的电流,为什么,见下图:

   图中上3图形分别为3个单相电源的电流波形图。下面的图即为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的波形图。可见此时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3倍的各单相电源的电流,其原因就是3个单相电流虽然波形一样,出现的时间不同,但电流的流向相同,故其总和电流=3者数值相加。但对三相桥式整流,其零线电流=0。见下图:

   对8kw总功率的一个LED显示屏,如果3个单相电源其整流电源为全波整流时,3个单相电源的零线电流与其对应的火线电流是相等的,即零线电流仍为交流电流,故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0。

故:从三相电的总闸到变压器的零线接点之间的的连线是否加粗,还应看具体负载的接线情况而定。

  三、求助帖:两个时间继电器怎么让另一个普通继电器持续地通5秒断5秒?

如题,需要注意的是时间继电器需要大概100毫秒的时间复位,也就是失电后如果马上通电重新计数,会出现马上显示计时到、触点动作的情况。我想不出来了。

   回复:考虑到一般时间继电器失电后需要大概100毫秒的时间才能复位,也就是失电后如果马上通电重新计数,会出现马上显示计时到、触点动作的情况。

  为解决这一问题,用1个断电延时定时器(J3),2个通电延时定时器(J1、J2)和2个中间继电器(J0、Z)组成控制电路,见下图:

   动作原理分析:按一下启动按钮(K1),J0立刻得电自锁,J0常开触点闭合使Z1得电吸合,同时使通电延时定时器(J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5秒,J1动作,J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Z1失电断开。而J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通电延时定时器(J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4,8秒秒,J2动作,J2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3得电且立即动作,J3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J3立即失电,J3开始延时,延时0.2秒后J3恢复原位,这0.2秒时间足使J1与J2也回复原位(即J1、J2的常开触点皆断开)。故当J3的常闭触点由断开变闭合时,使J1得电又开始由0延时,延时5秒,J1动作……依次重复动作。

  由以上动作原理分析可知:这里使用断电延时定时器J3就是确保J1断电后再重新启动的间隔时间长于100mS,从而确保S1正常动作,使之不会出现第二次断电再通电不起延时现象。

   四、求助帖:我现在有个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在不受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输出时12mA,对应的扭力是0 (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2400)。    压力传感器的承受压力的范围是 -500(牛)N/m 到 +500(牛)N/m 。    压力传感器输出是 4~20mA, 4mA 对应 -500(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时K800)。      20mA对应的是 +500(牛)N/m (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4000)。         算不出他们的比例关系。。因为我要这比例关系才能在程序中读取正确的数值。

开始我是这样算的,后来发现不对,,我迷茫了。求各位大哥帮忙解决下。。。

y=kx+b

-500=800k+b

500=4000k+b

  回复:压力传感器的承受压力的范围是 -500(牛)N/m 到 +500(牛)N/m 。    压力传感器输出是 4~20mA, 4mA 对应 -500(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时K800)。      20mA对应的是 +500(牛)N/m (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4000)。

    根据你上述所说,可画出如下对应曲线图,其蓝色线为传感器所受压力与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而绿色线为PLC转换的数字量与传感器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

     对于数字量(Kx)与电流(I)的关系式为:   Kx=200×I .....(1)

       如:I=4   则:Kx=800;I=12   则:Kx=2400

     对于压力(F)与电流的(I)关系式为: F=-750+62.5 ×I .....(2)

 如:I=4   则:F=-750+62.5×4= -500   I=12   则:F=-750+62.5×12=0    I=20   则:F=750+62.5×20=+500

     如求数字量与压力的关系式,可将(1)式代入(2)是,再整理可得:

           F=-750+62.5×(Kx÷200)= -750 + 0.3125 × Kx ...... (3)

    其转换公式还可这样推导:由于压力传感器在 -500N~+500N 之间变化时,其输出电流为:4~20mA,该电流输入给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其模块转换为数字为:800~4000。其压力与对应数字量的关系曲线如下图:

    由图中可知:M点为I=4ma时坐标点,即对应数字量=800,对应的压力值= -500N,而A点为I=20ma时坐标点,即对应数字量=4000,对应的压力值=+500N。C点为被测压力的左标点。其转换的数字量Kx已知(有模块提供)其被测压力值Fx可用相似三角形对应变成比例的方法求得:图中△ABM ≈ △CDM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感谢王工到电工版赐贴,建议给此贴受精。

网友B:
强烈建议加精!

网友C:
感谢王工的赐贴,已加精。辛苦了。

网友:
感谢王工到电工版赐贴,衷心祝福王工春节快乐,身体健康,开心!

网友D:
厉害!这种帖子就是留着我们这些“文盲”补课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E:
慢慢学习  祝大家春节快乐  身体健康

网友F:
慢慢学习  祝大家春节快乐。马上发财。  身体健康

网友G(2014-02-17):
对王工的精神表示佩服,也感谢王工对论坛和工控人的支持。

顺祝王总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H:
回复二的疑问:单相整流电路纯电阻负载的输入电流是正弦波,三相整流电路和有电容、电感滤波的电路,其输入的电流波形都不是正弦波。不是正弦波,零线就必须有电流。

最好能实际测量或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I:
回复一的第二点,1K和132.4K的电阻串联,1K电阻分到的电压是10V,如果在1K电阻两端再并接个模块之后,分到的电压还会是10V吗。模块的阻值不会是无穷大的吧。

楼主:
回11楼:一般模块的输入阻抗均在几兆欧以上,即它比1K欧电阻阻值大几千倍,故它与1K欧电阻并联结果,仍可视为1K欧。

楼主:
回10楼:

一、单相整流电路纯电阻负载的输入电流是正弦波,此话不全对

  1、对单相全波整流,其交流侧电流是正弦波,对单相半波整流,交流侧电流就不是正弦波,而是半波直流电流。

  2、对单相全波整流,如整流输出带有电感、电容滤波电路,其交流侧电流也不是正弦波,对单相半波整流,如整流输出带有电感、电容滤波电路,其交流侧电流更不是正弦波,而是脉动直流电流。

二、回复二所讲的三相整流电路:回复二所讲的是指三相电A、B、C火线分别与零线组成的3个单相电,分别用二极管与整流桥组成3个单相半波与单相全波整流电路,负载为纯电阻,看其流回三相电的零线电流。

  1、这样的3个半波电路,其三相电的A、B、C相的电流不为交流电,而是脉动直流电,3者波形相同,但相位格相差120度,回三相电的零线的电流也不为交流电,也是脉动直流电,其值=单相电流的3倍(见原帖波形图)。

 2、这样的3个全波电路,其三相电的A、B、C相的电流是交流电,其3个单相电的零线电流与其对应的火线电流一样,也是交流电,此时的整流桥连同其负载电阻,对交流电源可看作一个等效交流电组,故三相电的各相电流相等,相位各差120度,所以,流回三相电的零线电流=0。

 3、这样的3个全波电路,如各整流输出均带有相同的L、C滤波电路,其三相电的A、B、C相的电流将不是正弦交流电流,但是纯交流电流(不含有直流分量)。其3个单相电的零线电流与其对应的火线电流一样(波形相同)。此时三相电的各相电流相等,波形一样,其相位各差120度,所以,流回三相电的零线电流=0。关于这个可见下面分析推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10楼:一、单相整流电路纯电阻负载的输入电流是正弦波...

我已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不再讨论下去了。

网友J(2014-03-31):
精辟,谢谢分享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