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STL怎么不能转成LAD啊

楼主(2014-01-16):
刚学PLC300 完全看不懂STL  又不能转成LAD,请问各位大哥能帮我手动转成LAD吗,十分感谢谢,各位大哥。

     L     QW    20

     T     MW   200

     L     QB    22

     T     MB   202

     A     I     27.1

     =     M    203.0

     A     I     27.3

     =     M    203.1

     A     I     27.5

     =     M    203.2

     AN    I     27.7

     =     M    203.3

     A     I     28.2

     =     M    203.4

     AN    I     29.0

     =     M    203.5

     AN    I     29.2

     =     M    203.6

     AN    I     29.4

     =     M    203.7

     A     I     29.5

     =     M    204.0

     AN    I     30.3

     =     M    204.1

     AN    I     30.4

     =     M    204.2

     AN    I     30.5

     =     M    204.3

     AN    I     30.6

     =     M    204.4

     AN    I     30.7

     =     M    204.5

     AN    I     21.2

     =     M    204.6

网友A:
Network1:

L     QW    20

    T     MW   200

Network2:

    L     QB    22

    T     MB   202

    A     I     27.1

    =     M    203.0

    A     I     27.3

    =     M    203.1

    A     I     27.5

    =     M    203.2

    AN    I     27.7

    =     M    203.3

    A     I     28.2

    =     M    203.4

    AN    I     29.0

    =     M    203.5

    AN    I     29.2

    =     M    203.6

    AN    I     29.4

    =     M    203.7

    A     I     29.5

    =     M    204.0

    AN    I     30.3

    =     M    204.1

    AN    I     30.4

    =     M    204.2

    AN    I     30.5

    =     M    204.3

    AN    I     30.6

    =     M    204.4

    AN    I     30.7

    =     M    204.5

    AN    I     21.2

    =     M    204.6

将上述程序每隔2行写入各个Network中,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B:
你好

  网络1,2是没法转换的;

转换梯形图:

有的是不能转换的,可以参考下面的介绍:(摘自网络)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你把程序转换成STL以后,可以把多段的STL程序归到一个程序段里面,比如说楼上给出的方法

----------还有就是当转换成STL以后,在程序段里面会有NOP 0空指令,你把出现的NOP 0删掉,也能防止此段程序被转换成梯形图,并且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想实现只用STL显示,而不能转化为梯形图,在一个NETWORK内多写几个逻辑操作即可,当然这要先选择用STL编写程序。举个简单的例子:
NETWOEK  1
    A   m0.1
    =   m10.0
    A   m0.2
    =   m10.1
这样即使选择梯形图也是显示这些指令
如果你按照如下方法写刚才上面这段程序可能就可以转化为梯形图
NETWORK  1
    A  m0.1
    =  m10.0
NETWORK   2
    A   m0.2
    =   m10.1
2楼的回答是对的,我也是这样做的。或者更简单的方式是在每条赋值结束后,在写段一条在程序中无用的语句。如下:
NETWOEK  1
    A   m10.3
           ........
    =   m11.0  /*以上是你的有效程序*/

加入如下:
  A   m10.0
    =   m2.7  /*M2.7在你整个程序中是没有调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twork1: L     QW    20   ...

网友C:
前两个网络后边加上NOP 0就可以转换

Network1:

L     QW    20

T     MW   200

NOP 0

Network2:

L     QB    22

T     MB   202

NOP 0

Network3:

A     I     27.1

=     M    203.0

后边的直接可以转换。

注意分网络,每两行一个网络。

楼主:
请问各位大哥网络1.2意是把QW传送MW上吗

楼主:
请问各位大哥NOP 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网络1和2是MOVE指令,NOP 0是空指令,不执行任何操作。

楼主:
感谢谢各位大哥。.....

楼主:
=号就是一段程序结束吗

网友C:
=是赋值指令,梯形图中的输出线圈。

建议你还是找点资料先学习一下吧。

网友D:
   前几楼给的太详细了,学习一下,不是所有的 STL 能转换成 LAD,因为 STL 有时不是按标准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几楼给的太详细了,学习一下,不是所有的 STL...

 不是按照什么标准写的啊?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写啊?阿水

网友F(2014-03-13):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几楼给的...

 STL 是西门子PLC 默认的语言, 类似于 汇编语言, 他支持所有的PLC 指令, LD 语言支持大部分指令, 当STL 程序中存在  LD 不支持的指令时, 就转换不了。。。!

反过来 ,LD  语言程序 ,都能转换成 STL 语言 表示!

例如  :   L     DW#16#0                     //给 ACC1 寄存器 载入0
                  T     MD  8000                    //把0 载入MD8000。

上面的程序就不能转换成 LD 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