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200怎样用RS485通讯啊?

楼主(2014-01-16):
两台s7-200怎样用RS485通讯啊?谢谢啦,跪求

网友A:
论坛曾经发过此问题的帖子:

西门子PLC之间的MODBUS通信程序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6213_1.shtml

网友B:
200之间PPI通讯,编程软件里面有NETR/NERTW向导工具可用,按向导工具提示一步步设置好后就会自动生成子程序,之后在主程序中直接调用生成的子程序就行。

网友C:
两台PLC之间的距离为多少?近的话PPI就可以,有向导,很简单的

网友D:
只说明了你通讯的物理层是RS485方式。那么采用的通讯协议是什么?
西门子的PPI协议,或者Modbus-RTU,Profibus-DP都是基于RS485方式下的通讯协议。
如果采用PPI或者Modbus-RTU,那么不需要通讯模块,直接用PL自带通讯口即可。
如果采用Profibus-DP,那么需要外加EM277模块。且只能作为从站。

网友E:
485 用向导做就行了

互相传送数据的问题

网友F:
论坛里以前发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G:
200PLC之间用modbus通讯。

网友H(2018-09-28):
急用通信~谢谢分享~

网友H:
现在在做200这一块,很需要,谢谢

网友I:
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的奉献啊

网友J(2018-12-02):
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在学习中。很有帮助谢谢了

网友K:
通信这块确实对于很多人很头疼,搞懂了不难,不然根本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