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线圈 ZHABAN

楼主(2014-01-16):
 抱闸制动大线圈,380V, 刚换上一个月,又烧毁了。电阻零欧姆了。什么原因呢》》》 大家帮忙说一下

网友A:
换上的线圈质量不可靠吧,少匝,绝缘漆耐高温等级低。还有原因就是制动器没调好,至使电磁铁吸合比较费劲。铁芯吸合面要弄干净。

网友B:
电磁铁线圈有暂载率指标,你应用中是否通电时间长,超过暂载率。如果长时间通电,要选择100%暂载率。

楼主:
哦 原来如此 。 那车行走时,必须吸合啊。难道长时间吸合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如此 。 那车行走时,必须吸合啊。难道长时间...

有可能选错了,看看暂载率指标。

网友C:
测一下电流看看,和名牌参数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