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s7-300指定时间段内的流量累积

楼主(2014-01-16):
请问高手一个问题,如何做电子秤仪表的班产累积时间。用脉冲累积我们可以做,也可以用4--20mA来做一个1S的中断来累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如何设定累积时间呢?s7-300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块,专门来计算一段时间内的累积,比如计算时间段8:00--16:00内的产量,能给一个思路吗??谢谢。

注:给个具体的思路就行。

再次谢过了

楼主:
希望明白的给我个解答,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就是定义一个变量,将这个变量的流量折算成(吨/秒),然后每秒计算一次当前值和上次的累积值,得到的结果就是累计值。可以不用中断程序,用CPU内的秒标志,取脉冲前沿计算即可,精度能满足0.1%以内。满足一般工业计算和计量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