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传感器信号和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4-01-16):
现在有同品牌同系列2个压力传感器,1个量程200bar,1个量程400bar。信号输出1~5V/4~20mA,连接PLC AD模块。
2个传感器在测量同样的压力时(比如20bar),输出的信号是否相同?在AD模块的转换值是否相同?

如果不同,那就是传感器都把量程分成4000份,输出适当的信号;AD模块接收信号后将转换值传送给PLC,编写PLC程序进行数值换算,是这样吗?

在压力为0时,传感器送出4mA电流。
此时的AD模块转换字是多少?有人说是800。我觉得是0。

请诸位帮忙解惑。

网友A:
1、量程不同的压力传感器测同一个压力的值相同

2、信号输出1~5V/4~20mA时在PLC A/D转换中值不一样,以西门子200PLC为例分别对应的值是3200~16000和3200~32000,因为两个压力传感器量程不同,故A/D转换值也不同,如测得压力值为10MPA,4~20MA输入时,量程200bar、量程400bar对应的A/D转换值是17600和10400,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量程不同的压力传感器测同一个压力的值相同2、信号输...

按照你说的自己算了算,可以得出你说的结果。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量程不同的压力传感器测同一个压力的值相同2、信号输...

对于欧姆龙CJ1W-DA041-V1模块,分辨率4000。压力传感器输出4-20mA。

压力为0时,转换值是多少?

量程400bar,50bar时转换值是多少?

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