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1变送器,测液体流量有波动。

楼主(2014-01-17):
用3051差压变送器测液体流量,但是波动很大,排气完以后也没有效果。但是管道压力上来或者流量上来以后,波动就小了,甚至不波动了。请问各位达人,有什么高见?

网友A:
有可能是此时的流量处于你的流量计的测量下限,差压信号不稳定,导致差压变送器输出波动,这属于不正常测量范围,是正常的,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不必担心。

网友B:
流量计的安装很重要,如果安装在拐弯处,则很可能测量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此时的流量处于你的流量计的测量下限,差压信号不...

量程0到25kpa,波动时变送器压力大概是1.4kp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计的安装很重要,如果安装在拐弯处,则很可能测量不准的

上一次停机前还好好的呢,这次起机就波动了。应该不会是安装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