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停机时报LU

楼主(2014-01-17):
我有一台B系列3.7KW的机器,运转过程中没有问题,就是停机时频率降到0时报LU,而且不能复位,不接电机就不会报。

网友A:
异常现象说明:变频器侦测内部直流高压侧过低

排除方式: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估计负载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常现象说明:变频器侦测内部直流高压侧过低 排除方式:...

输入电源没有问题,我电机空转也会报

网友B:
负载过大,把减速时间调长试试

网友C:
LU是欠压好吧。。。LOW V/U。。。。。。。。。。。。。停电了肯定是会欠压的

楼主:
没有停电,就是按了面板的停止键,电机是空转的,没有负载

网友D:
应该是电压检测有元件变质所致(耐压下降),因为停车时一般电压稍高如果元件耐压性能变质就会发错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压检测有元件变质所致(耐压下降),因为停车时一...

这个有可能,但哪个元件不好找啊,折腾了一天都没好(本人菜鸟),不过还有个现象就是量到E15V和RY之间没有电压输出,正常情况应该是15V吧

网友E:
把内部直流总线电压参数显示出来,再重复停机过程,观察显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内部直流总线电压参数显示出来,再重复停机过程,观察显...

数值没有变化,包括也用万用表量了,也没有变化,应该是误报,哪有停机报L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