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订货号求助

楼主(2014-01-17):
哪位大神知道西门子CPU 6ES7414-2XG03-0AB0  电源 6ES7407-0KA01-0AA0,西门子通讯模块6ES7453-3AH00-0AE0订货号的具体含义

网友A:
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种类繁多,如何能够快速的了解和掌握产品的基本参数和性能指标呢?下面以SIMATIC S7-200系列产品为例,介绍西门子技术网站中查询产品性能描述以及技术参数的基本方法。

      为了查询到各种自动化产品的技术参数以及产品的生命周期,需要登陆西门子的全球技术资源库网站,链接地址为: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2&aktprim=99&lang=zh&siteid=csius

      下面以CPU224XP产品为例,在空白处输入产品订货号,如图1所示。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看到的西门子硬件型号是这个样子:

6ES7 315-2AG10-0AB0 <此处内容被屏蔽>CPU315-2DP<此处内容被屏蔽>

6ES7 322-1BL00-0AA0 <此处内容被屏蔽>数字输出模块32点出,DC24V,0.5A<此处内容被屏蔽>

6ES7 221-0BA23-0XA0为例:

6ES        ------自动化系统系列

7            ------7:S7系列,5:S5系列

2            ------2:200系列,3:300系列,4:400系列

2            ------1:CPU,2:DI/DO,3:AI/AO,4:通讯模块,5:功能模块

1            ------1:输入,2:输出,3:输入输出(对于数字量),4:输入输出(对于模拟量)

0BA              ------输入/输出电压等级,类型,点数等,这个比较多,还是查样本比较好

23          -----版本,如果最后一位数字不同,基本上可以通用

0XA0     -----是德国制造

0XA8     -----是中国制造

网友C:
西门子硬件序列号的具体含义

以6ES7 321-1BH01-0XA0为例:

6ES7---S7系列的PLC模块

3------300系列

2------数字量(1为CPU,3为模拟量,4为通讯,5为功能)

1------输入(2为输出,3为输入输出)

1------功能等级(数越大功能越强)

B------晶体管(H是继电器,F是交流,如果是模拟量K是通用型,P为温度信号)

H------16点,(L表示32点,F为8点,D为4点,B为两点)

01-----版本号,0.1版本

0XA0---后缀,用于描述特殊功能。

网友D:
6ES        ------自动化系统系列

7            ------7:S7系列,5:S5系列

2            ------2:200系列,3:300系列,4:400系列

2            ------1:CPU,2:DI/DO,3:AI/AO,4:通讯模块,5:功能模块

1            ------1:输入,2:输出,3:输入输出(对于数字量),4:输入输出(对于模拟量)

0BA              ------输入/输出电压等级,类型,点数等,这个比较多,还是查样本比较好

23          -----版本,如果最后一位数字不同,基本上可以通用

0XA0     -----是德国制造

0XA8     -----是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