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检测

楼主(2014-01-17):
  压力传感器生产出来一般都要进行检测,有些客户拿到压力传感器时也习惯自己检测一下,但是客户一般没有系统的器件进行检测,一般都是用万用表进行简单检测。如何用万用表进行简单检测呢?

  用万用表检测压力传感器只能进行简单的检测,检测结果也只供参考。大致可以进行三项检测,桥路的检测,主要检测传感器的电路是否正确,一般是惠斯通全桥电路,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档,量输入端之间的阻抗、以及输出端之间的阻抗,这两个阻抗就是压力传感器的输入、输出阻抗。

   如果阻抗是无穷大,桥路就是断开的,说明传感器有问题或者引脚的定义没有判断正确。零点的检测,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检测在没有施加压力的条件下,传感器的零点输出。这个输出一般为mV级的电压,如果超出了传感器的技术指标,就说明传感器的零点偏差超范围。

   加压检测,检测的方法是:给传感器供电,用嘴吹压力传感器的导气孔,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检测传感器输出端的电压变化。如果压力传感器的相对灵敏度很大,这个变化量会明显。如果丝毫没有变化,就需要改用气压源施加压力。

  通过以上方法,基本可以检测一个压力传感器的大致状况。如果需要准确的检测,就需要用标准的压力源,给传感器压力,按照压力的大小和输出信号的变化量,对传感器进行校准。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参数的温度检测。

   总之,压力传感器的检测是一个负责的任务,万用表可以进行一般的检测,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适用,但是如果要求压力传感器严格的环境下使用就得进行系统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