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中PLC内存区新手问题

楼主(2014-01-17):
小弟最近接触公司施耐德M258PLC,用的是somahine软件,请问如果我刚拿到已经编好的程序要修改,是否可以通过somachine软件查看程序中内存区的使用情况(以前接触西门子软件,知道可以查看,不知道somachine行不行)?如果不可以,我要如何确保使用的是没有用过的M地址,避免程序修改中的地址冲突?

网友A:
以前用过几次,记得有个表格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几次,记得有个表格列出的。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相关选项

网友B:
不需要的。。。somachine中的变量是自动分配地址的。。。除非你特定变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