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压力校验仪的故障

楼主(2014-01-17):
  压力校验仪可以校验各种压力变送器或差压变送器等设备,在测量压力同时还可以测量电流。但长时间的使用,会由于环境或技术问题导致故障出现,那么要正确处理压力校验仪的故障,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工作。

  首先是更换。 一般我们不能在现场修理, 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诸如隔离膜片损坏、漏油等现象,则对压力校验仪组件可按下列步骤来检测:1、小心地从插头座上拔出传感器组件引出线插座。

  其次再检查内部二极管电路的正、反向偏置:一个回路是红线与黄线,另一个回路是绿线与蓝线。

  现在我们用万用表正极接红线,负极接黄线,其串联回路D1、D2、D5、D6、R4阻值之和应与测绿线与蓝线的串联回路D3、D4、D7、D8、R5的阻值之和接近或相等。

  最后检查传感器组件外壳和此四线的电阻,也就是检查电容极板和接外壳的传感膜片之间的电阻,其阻值应大于10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