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通讯压力变送器故障原因

楼主(2014-01-17):
分析通讯压力变送器故障原因

当出现故障时先应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如果确认不是,检查接线方式,如接线无误再检查电源,如电源正常再察看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或者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变化,有变化证明传感器没有损坏,如果无变化传感器即已经损坏。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还可能是仪表损坏,或者整个系统的其他环节的问题。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密封圈引起的,一般是因为密封圈规格原因(太软或太厚),传感器拧紧时,密封圈被压缩到传感器引压口里面堵塞传感器,加压时压力介质进不去,但是压力很大时突然冲开密封圈,压力传感器受到压力而变化,而压力再次降低时,密封圈又回位堵住引压口,残存的压力释放不出,因此传感器零位又下不来。排除此原因的最佳方法是将传感器卸下,直接察看零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更换密封圈再试。

一、通讯压力变送器,PGD圆盘型智能压力变送器技术参数:
1、信号输出:DC 4~20 mA + @ HART 、USB无线发射
2、温度漂移:零点温漂:±0.01 %FS /℃
3、满量程温漂:±0.02 %FS/℃
4、准  确  度:±0.5% F S、高精度可达  ±0.25% F S
5、重  复  性:±0.15% FS
6、回      差:±0.15% FS
7、电源电压:DC 24V、  电源电压范围:DC 12V~36V
8、本质安全型防爆产品必须 由安全栅供电
9、过载能力:产品量程的 150%、即额定压力量程 的 1.5 倍
10、负载能力:电流型  ≤ 600Ω、电压型 ≥ 100kΩ
11、环境温度:非防爆型 -20℃ ~ 70 ℃、
12、防爆型   -20℃ ~  40 ℃
13、相对湿度:5 %~ 95% RH(25℃时)
14、大气压力:86 kPa ~106 kPa
15、绝缘阻抗:≥50 MΩ
16、绝缘强度:信号端子对外壳 DC/ AC 500V
17、防护等级:I P 6 5
18、防爆标志:本质安全型的防爆型式:Ex iaⅡC T6 Ga
                   隔离防爆型的防爆型式:Ex dⅡB T4 Gb
                  本安参数:Ui = 28V DC 、Ii = 93 mA
                   Ci = 44 nF、Li= 0mH、Pi= 0.65W
注: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参数指标在25℃测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