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系列PLC以太网通讯有做过的指点

楼主(2014-01-17):
SE 系列PLC和其他的产品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过的大师请指点一下,深表感谢

网友A:
通讯速度很快。。。

你想问什么?

网友B:
 用modbusTCP通讯过,还可以比较稳定,就是ISP编程软件太差了

楼主:
你好

就是目前在用SE PLC以太网接口 跟加拿大一个相机DALSA通讯控制

就要像PC的超级终端一样

向一个固定IP和端口发送代码《ss 12+回车》即算完成任务l ,反馈的不管l了

实现如此功能可否?

深表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A(2014-02-20):
无法实现该功能,SE的以太网口只能用作接收。无法主动发送数据。

楼主:
a 啊呀真 坑坑啊 我的项目怎么办呀,都交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