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电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s7-200PLC和电脑通讯,同样的电脑,同样的设置,同样的通讯电缆,有两块CPU,一块CPU226,一块CPU214可以通讯成功,可以上、下载程序,但是有一块CPU226CN,通讯不上,一直显示通讯超时,通讯电缆是USB-PPI国产的那种,(就是串口虚拟COM口的那种电缆),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教,本人是新手,没积分,先谢谢了。可以QQ指教,1123746496

楼主:
自己先ding顶一下。。。。。。。

网友A:
如果别人把波特率设置成187.5

普通的电缆是连接不上的

楼主:
USB-PPI通信电缆波特率可以到187.5吗?

网友B:
CPU226CN通讯不上

1.编程软件是不是SP6以上的中文界面?

2.将plc拨到“STOP”位置试一试

3.换个通讯口按照以上1、2步骤试试

楼主:
这种USB-PPI通信电缆,btl波特率可以设置到187.5吗?

网友A:
这种不可能达到187.5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通讯电缆的问题,图片上的那种通讯电缆,波特率不可以设置到187.5,厂家的编程人员吧CPU的两个通讯口,波特率都设置成187.5,更换了编程电缆,通讯正常了,再次谢谢工控网,各位高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