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频率,转数变化吗

楼主(2014-01-17):
  普通电机。现在有一个变频器,如果我将变频器最大频率设置为100Hz,请问电机转数会提升吗。

网友A:
“将变频器最大频率设置为100Hz,请问电机转数会提升吗。”

1、电机的转速与电机当前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决定;

2、你设置的是变频器“最大频率”,变频器的频率到达最大频率时,才影响电机的转速;

3、变频器“最大频率”,这是个保护参数,你设置100Hz,变频器就可能在某种控制中输出频率到达100hz,电机转速会随之增大,如果电机速度超过额定速度,有可能出现损坏及危险!

网友B:
n=60f/p×(1-s).........................

网友C:
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电机速度肯定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