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变量地址格式

楼主(2014-01-17):
我通过DDE让citect和我的程序通讯。我的程序会把一个字符串写入到citect的一个虚拟磁盘变量里,我在定义变量的地址写的是I1(后来才发现I是整形的意思),变量类型选的string。变量里的字符串总是自动截断。请问出现这个问题是数据类型导致的吗?如何解决?string类型的变量如何定义?

网友A:
是不是在通讯时有个长度设置下,可以增加下长度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