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怎么做交替型按钮

楼主(2014-01-18):
信捷触摸屏怎么做交替型按钮,就是按一下是开,在按一下就关。

网友A:
在常规选项卡里面选择取反,按下是开再按是关。

网友B:
使用按钮或指示灯按钮元件,按钮动作选择“取反”

楼主:
手放掉后要按钮保持按住的状态

楼主:
有网友兄弟给我正解了,用指示灯按钮

网友C:
指示灯按钮-设置取反

网友D(2014-02-17):
用指示灯按钮,信捷的取反,有的触摸屏是切换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E(2014-04-02):
引用 网友A:
在常规选项卡里面选择取反,按下是开再按是关。

网友F(2020-06-18):
大家好,请教一下!信捷TG765MT触摸屏,做了一个选择开关,取反,离线模拟是可以的,下载到触摸屏就不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
顶顶,我也在想。

网友:
实例,TH465-MT型。底色为绿色的“自动”按钮,按一下,变成蓝色的“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