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数计数器PLC程序中如何辨别正反转

楼主(2014-01-18):
       各位大侠好。本人未用过编码器与PLC连接进行高速计数,故想请教PLC程度实例。(注:在程序中正反转如何运用程序来辨别,另编码器中有U+ U- V+ V- W+ W-是起什么作用的,能否有这方面的实例发给我参考一下,先谢谢了。邮箱:394200511@qq.com)最好有编码器中U+ U- V+ V- W+ W-的使用。

网友A:
这是带UVW位子的编码器,依靠这3个信号就能把编码器当前位子限定在120度的范围内,利于上机时对编码器位子的判断。

正反转测定可以依据计数器对两个正交脉冲信号计数,当计数发生变化后计数增还是减来判断。

网友B:
计数器数值加减来 辨别正反

楼主:
各位大侠,能不能发一个台达的PLC实例程序给我看一下,上述解释小弟还不是很懂啊!

网友C:
5V的编码器?U+ U- V+ V- W+ W- ???

网友C:
定时器 比如100hmiao毫秒 把数据传送到D0,再比较下一个100毫秒的高速计数器当前值。D0》D235就是反转  《jiushi就是正传。再把D235传送到D0,下一次重新比较

网友:
有特M指示加减计数。

楼主:
不是很清楚,能发个相关程序给我吗?

网友D: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有特M指示加减计数。

网友E:
不懂的话不是要程序。而是要手册。

你既然不懂的话,程序在面前,你看哪里啊?

当你看见程序里面有个m8027的话,你晓得它用来干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