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01-18):
  称重仪表使用时要注意事项称重仪表也叫称重显示控制仪表,电子衡器中所使用的称重仪表都属于精密仪器仪表一类,在安装、使用、维护上都必须按说明书中的要求去做,才能确保仪表的安全、正常、准确。否则可能导致仪表损坏,或缩短其使用寿命。同时在使用称重仪表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下十三点注意事项,需要认真对待,能够很好的保护称重仪表和自己,并且对仪表的使用年限大大提高,节约公司的成本。

  1.安装:

  一般应选择清洁、干燥、通风、温度适宜的环境放置仪表。仪表位置应固定,不要经常移动,否则可能导致信号电缆插头内部引线脱落而产生故障。

  2.电源:

  称重仪表大多使用220伏交流电源,电压答应变化范围一般为187伏---242伏。在变更电源线路后切记先要丈量电压是否符合要求,才能给仪表通电。假如误把380伏电源通到仪表上可能会引起损坏。插拔仪表与外部周边设备连接线前(如传感器、打印机、大屏幕连接线等),必须先切断仪表及相应设备电源。

  3.接地:

  称重仪表应连接独立且良好的接地线(接地电阻<4欧姆,接地引线应尽量地短)。接地线既具有保护操作人员人身安全,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抗干扰作用,能 确保仪表稳定地工作,地线连接在仪表电源插座上,若把仪表地线接在公共的强电保护地线上,这样可能会对仪表产生电源干扰,使仪表显示值波动。

  4.防晒:

  应避免阳光直射在仪表黑色外壳上,否则有可能会使仪表工作环境超过额定温度范围而损坏。而且需要干燥的地方,以增加仪表的寿命。

  5.防水:

  一般情况下,仪表工作环境的湿度虽可达95%,但都规定不能产生结露。特殊的具有防水功能的不锈钢外壳仪表除外。

  6.防腐:

  腐蚀性物质不能渗进仪表内部,否则会对线路板上的器件和线路板本身产生腐蚀,时间一长,可能会使仪表报废。即使是具有防腐功能的仪表,如果封闭不严,也会有同样的结果。不要在有可燃性气体、可燃性蒸汽及有压力容器罐装系统等易燃易爆的场合使用.

  7.防雷击:

  电子衡器属于弱电系统,容易受到雷电的袭击而损坏部件。雷电主要从两个方面进入仪表:由电源线导入和由秤台经信号缆导入。在正常天气下,操作人员只要操纵电源开关即可,但在可能发生近距离雷击的情况下,必须拔下仪表电源插头及秤台信号电缆插头。

  8.防强电:220伏以上的电源火线意外地搭到秤台或利用秤台作地线,在秤台上进行电焊操作都有可能损坏仪表。

  9.清洁:

  在工业环境下,仪表外壳上会有积灰或受到污染,必须在断电情况下经常用湿抹布擦干净。但要注意不能用酒精等溶剂擦拭显示窗,这样会使透光性能变坏,显示模煳不清。

  10.防静电:

  一旦仪表损坏,就要送修。有的单位为了使来回传递的速度加快,喜欢把仪表的PCB板拆下来,用特快专递邮寄,这就产生一防静电的问题。取PCB板时要手持板的四角,切勿用手摸到有集成块引脚的地方。

  11.防震动:仪表运输时,最好放在原包装箱中,或采取合适的防震动措施。

  12.防爆:如果仪表使用在复合型或本安型防爆系统中,应遵循防爆的有关规定。

  13.职责:电子衡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称重系统,应由经过培训的人员专门负责操作和维护。目前大部分称重仪表都通过软件上的参数设定和校正来确定衡器的功能及性能。一旦这些参数被随意更改,就可能影响称量的准确性及功能(如不打印或不通讯等)。所以,确定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各自的职责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