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趋势曲线问题

楼主(2014-01-18):
1、历史曲线记录速度是否受到55ms的采样速度限制?

2、数据字典在定义变量时采集速度能到1ms,实际能否达到这么高的采样频率?

3、如何提高历史数据库记录采样速度?

4、历史趋势曲线控件属性中  Sample Intrval ms  如何设置关联变量,能否通过修改该属性关联变量值来改变曲线记录速度?

楼主:
无人帮我解答啊!!!

网友A(2014-02-26):
系统中的历史记录速度是根据采样速度来的,所以数据刷新慢,历史记录就慢。

一般的自动化软件基本达不到1ms的速度,一般的硬件也很难达到这个速度的,可以采用高速采集卡,经过特殊的定制来达到这样的目的。组态王应该有这样的驱动,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的客服。

楼主:
后来仔细了解了一下,组态类软件确实做不到这么高的采集速度,它的基础频率就是55ms,所以无法实现更高的采集。

有一些专业的高速采集卡可以做到,但要使用软件支持的采集卡,不然驱动是个麻烦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