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无线路由器与三菱Q系列PLC实现通信

楼主(2014-01-18):
RT,我用网线可以直接连接,但用路由器就怎么也连不上,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GX里要设置指定的IP才可以。

网友B:
首先给PLC的网络模块指定规定的IP,同时无线路由器的IP网关也必须是同一个网段,电脑做固定IP设置,也跟路由器、PLC在一个网段,这样就可以连接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