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脉冲控制问题 错误代码45

楼主(2014-01-18):
如图下例程序:

错误提示如下:

初学者,忘指点下。那个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A:
看看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是否设置了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是否设置了脉冲输出

请说得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看看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是否设置了脉冲输出

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
对松下不通。。只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是否设置了脉冲输出说的很清楚了

谢了,已解决

网友D(2015-10-19):
亲,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7-06-27):
 看看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是否设置了脉冲输出

昨天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