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接线。

楼主(2014-01-18):
这个表取了三相的线电压,还有三相互感器。表接线图显示 I1*  I1   I2*  I2   I3*  I3, 我想问一下,如果带星号的都接互感器的K1,不带星号的接K2,或者,带星号的接K2,不带星号的接K1,这两种接线方法行吗?

网友A:
只能第一种!!!!!!!

网友B:
用第一种,不然的话相位就不同了?

网友C:
一种正转另一种就反转。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D:
看出来了楼主谦虚好学!

网友E:
看出来了楼主谦虚好学

楼主:
                   谦虚,低调

网友F:
   带星号的是接互感器的K1或K2,取决于穿过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的导线电流是从P1流入还是P2流入,如果是P1流入,P2流出,星号接K1;如果是P2流入,P1流出,星号接K2。要保证P1、K1,P2、K2是两对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