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整体气密试验

楼主(2014-01-18):
1、凡发电机在检修中拆动过密封体后,必须做气密试验。

2、试验时管道联接必须符合电机正常运行时的实际情况,严禁为了减少漏气量而有意关闭某些阀门和仪表。

3、密封油系统投入工作,空侧油压与机内空气压力差必须符合正常运行要求,氢侧油压与空侧油压必须平衡。每次读数时,应保持密封油箱油位高度相同。

4、电机内水冷却系统及氢气冷却器不允许充水,且排空气阀必须打开。

5、试验时间一般不得少于24小时,如漏气量连续3小时相互间相差不超过1.5%,可以认为漏气量已趋于稳定并结束试验,否则要延长时间。

6、充入电机内的气体压力,达到试验要求值(0.3MPa)后,必须稳定2小时才可以读数,每隔1小时记录一次。

7、使用U型汞柱压差,计汞柱面出现凹凸时,以读数凸面顶线或凹面底线为基准。

8、电机内气体的平均温度(θ1,θ2)应以汽、励两端中间机座的温度计和冷热风区的电阻温度计读数的平均值为准。

9、若漏气量较大时,应以额定压力或适当提高充气压力,便于寻找漏气部位;找漏方法可用肥皂水或卤素检测仪进行。

10、计算公式:

  △V=V[(P1+B1)/(273+θ1)-(P2+B2)/(273+θ2)]•(θ0/P0)•(24/△t)

  △V:在试验氢压下一天的漏气量(m3)

    V:发电机的充气容积(m3)

   P1:试验开始时机内的气化压力(MPa)

   B1:试验开始时大气绝对压力(MPa)

  θ1:试验开始时机内的气体平均温度(℃)

   P2:试验结束时机内的气体压力(MPa)

   B2:试验结束时大气绝对压力(MPa)

  θ2:试验结束时机内的气体平均温度(℃)

  △t:试验进行的时间(h)

   P0:给定状态下的大气绝对压力(0.1Mpa)

  θ0:给定状态下的大气绝对温度(273+20=293K)

11、当用压缩空气进行试验时,应乘以3.8才能得到等值的漏氢气量。

12、气密试验应在发电机静止状态下(或盘车时)进行,其标准如下:

    空气漏气量小于2.9 m3/24h(氢气:14.5 m3/24h)为合格

    空气漏气量小于2.3m3/24h (氢气:11.5 m3/24h)为良

    空气漏气量小于1.7m3/24h (氢气:8.5 m3/24h)为优

网友A:
氢气是不是还得定期补充,还是随时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氢气是不是还得定期补充,还是随时补充。

  发电机检修时会进行氢气置换,运行后氢压偏离规定值应立即补氢或排氢。氢气泄露通常比较危险,当氢压高于水压,会造成氢气大量流失;氢压低于水压时,就有冷却水进入发电机内的危险。当机内氢压急剧下降漏氢量过大时,发电机要降负荷甚至停机检查。

网友B:
只有水内冷发电机组、氢冷发电机组才需要检测气密性,下次发帖注明适用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