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电机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4-01-18):
如题,楼主在车间里发现机床的电控柜,有些用伺服驱动器,有些用变频器,机床主轴电机是什么电机?如果用变频器,转速能不能达到几千转,异步电机额定转速只有1500吧

网友A:
一般都是变频器的

网友B:
看到铭牌没?应该从铭牌上能够得到一些信息。再查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C:
机床主轴电机有多种,直流电机(直流驱动器)、交流异步电机(变频器)、伺服主轴电机(异步、同步)。

网友D:
4极的是1500,其他就不是了

网友D:
4极的你以运行个100HZ啊,也将近3000转

网友E:
一般变频器的上限都是400HZ呢。。。。。。只要力矩够用,速度没有问题

网友F:
一般的变频器驱动的都是普通电动机,正规的品牌才是变频电动机

网友G:
以前的机床主轴电机,高速的都是直流伺服电机,常规机床主轴转速高于3000转的都是电机加装增速变速器驱动的,目前相当一部分是用交流伺服电机驱动,还有部分是专用高速变频电机

网友H:
要定位换刀的就要用伺服,不要的就用变频器。异步电机工频下最大转速是二极电机,3000转,主轴电机一般都高低档齿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