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眼睛有点发胀

楼主(2014-01-18):
这两天,在电脑旁坐久了,眼睛有种发胀的感觉。亲们,谁有护眼好办法,说一说,道一道,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怎样把win7系统下的屏幕设置成护眼的非常柔和的豆沙绿色?

经常面对电脑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白色对眼睛的刺激是最大的,所以,最好不要用白色做电脑背景色 设置方法如下:

在桌面点右键选"个性化",接着点主窗口底部的"窗口颜色",点主窗口底部的"高级外观设置",然后在"项目"的下拉菜单里选"窗口",再点它右侧的下拉菜单"颜色",点下方的"其它",然后把"色调"设为85,"饱和度"设为90,"亮度"设为205(产品出厂时,一般分别设为160、0、240), 然后单击"添加到自定义颜色",按"确定"…… 一直"确定"下去。然后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小Windows的画面,上写"请稍候"。

把窗口设成绿色之后,再来把IE的网页背景也变成养眼的绿色吧: 打开IE,点击"工具",点最下方的"Internet选项",点右下角的"辅助功能",然后勾选第一个"忽略网页上指定的颜色",然后点"确定"--确定……退出。OK啦,现在你就会发现你的屏幕已经变成淡淡的绿色了。

网友A:
XP

电脑族护眼-----将电脑屏幕底色设置成淡绿色

    现代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电脑。在工作、娱乐、交友,甚至买卖股票的过程中,电脑都是我们的好帮手。但是,许多应用软件的背景,尤其是网页的底色通常被设定为刺眼的白色,看得久了,眼睛就会出现疲劳、酸涩,甚至流泪的现象。
  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主任、复旦大学医学院眼科教授褚仁远说,绿色和蓝色对眼睛最好,建议大家在长时间用电脑后,经常看看蓝天、绿地,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视疲劳。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把电脑屏幕和网页的底色变为淡淡的苹果绿,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眼睛疲劳等症状了。
  下面就教你如何把网页底色变成淡淡的苹果绿:
  第一步, 在桌面上点击鼠标右键,依次点击“属性”、“外观”、“高级”按钮。
  第二步, 在打开的“高级”对话框中,在“项目”下拉列表里选择“窗口”。
  第三步, 再打开右边对应的“颜色”列表,选择其中的“其他”一项,在打开的对话框里,把“色调”的参数设置为85,把“饱和度”参数设置为90,把“亮度”参数设置为205。再点击“确定”退出设置。
  第四步,打开ie浏览器,选择“工具”栏中的“internet选项”,点击“辅助功能”按钮,在“不使用网页中指定的颜色”前打钩。
  全部步骤完成后,网页、文件夹、文本文档里的背景颜色都变成了绿色。其中,色调、饱和度和亮度的参数值,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稍作修改,让自己用电脑的候最舒服。
  褚仁远教授还说,红色是最刺激眼睛的颜色,看得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眼干、眼涩等症状,加重眼睛疲劳,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使用红色作为电脑屏幕和网页的底色。

下来就是多注意眼睛的休息,喝点儿清热解毒的清茶。

网友B:
楼主还是用凉水冰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电脑族护眼-----将电脑屏幕底色设置成淡绿色  ...

按楼主提示的操作步骤,变成了绿色背景,视觉上确实感柔和了许多。谢谢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用凉水冰敷一下

这也是一个缓解眼部疲劳的可取办法,谢谢楼主哈!

网友C:
我看电视好视力眼贴总做广告,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
我的颈椎都有些疼了。

网友E:
其实对着电脑时间久了,完全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以缓冲眼疲劳所导致的眼睛不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电视好视力眼贴总做广告,楼主可以试试

呵呵,先做做眼部保健,实在不行再考虑用药物治疗。谢谢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对着电脑时间久了,完全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以缓冲眼疲...

唉,有时一坐下就欲罢不能了。

网友F:
不要总是盯着电脑,还是多多做驴友外出玩玩

网友G:
我现在眼睛倒没事,主要是胳膊、肩膀与颈椎,特别是颈椎问题弄得我根本就无法长时间坐在电脑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要总是盯着电脑,还是多多做驴友外出玩玩

这个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