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H3,外部检测问题

楼主(2014-01-18):
台达DVPEH3,外部检测传感器,检测周期为50MS,是否要用中断?这么快的检测EH3是否能够满足?

网友A:
可以的。大于20ms的输入信号都能可靠地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大于20ms的输入信号都能可靠地接收到。

普通编程就可以吧,需不需要中断?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大于20ms的输入信号都能可靠地接收到。

 小于20mS也可以改输入信号的滤波时间。

要看具体程序量,不过EH3 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般来讲,不太可能出现大于50mS的程序量,除非很特别的程序。

网友C:
DVP-EH3的检测频率根据输入点来定的:编程手册上的"SPD"指令有这方面的介绍!

X0/X1 (200kHz)、X1 (200kHz)、X2 (20kHz)、X3 (2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