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仪器工具你们有用过吗?

楼主(2014-01-18):
这些工具仪器仪表你们有用过吗?

知道的分别一下名字???

稍后我来公布答案。。。

1、

2、

3、

一共是三个测试工具!!!

网友A:
红外点温仪

高压交流验电器

第三个看不清楚

网友B:
只有第三个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第三个没用过

网友D:
不稀奇的仪器工具 ,呵呵

网友E:
前两个常用的    。

网友F:
最后一个没用过。

网友G:
俺都不认识,呵呵呵。。。。

网友H:
不稀奇的仪器工具,不稀奇的仪器工具.

网友I:
最后一个不认识?

是震动加速度计吗?

网友J:
最后一个是蓄电池的电量测试仪吧?

楼主:
@回复楼上所有兄弟:第三个是微波漏能检测仪。。。

网友K(2014-03-25):
测温枪,高压验电器,最后一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