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猜一下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4-01-18):
都来猜一下这是什么设备!!!

都来猜一下这是什么设备!!!

都来猜一下这是什么设备!!!

网友A:
这是高频设备的控制柜

网友B:
看到这个让我想起了电除尘

网友C:
有“灯丝电流”,含电子管?

另外注意,有“风机开”。

网友D:
应该是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网友E:
我不认识哦,也许它认识我……

网友F:
电解设备?

网友G:
好像是微波设备,那方管应该是波导。没看到磁控管。

网友G:
白色的圆形物是磁控管?水冷的没见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木见过。

网友J:
是个电子管式整流器,提供直流励磁电流的设备!

网友K:
没有见过啊,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灯丝电流”,含电子管?另外注意,有“风机开”。

确实是有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微波设备,那方管应该是波导。没看到磁控管。

第四个图左边圆柱堆就是磁控管

网友L:
是高频焊接机么????????

网友M(2014-05-15):
可能是个微波卢

网友N:
高周波,压皮革或塑料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