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圈绝对编码器

楼主(2014-01-18):
大家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控制提升机, 读取提升机位置  单圈绝对编码器  应该不好用吧‘

应该用多圈绝对编码器      吧

网友A:
首先,目前部分绝对值编码器分辨率也就是1024,甚至还有很多分辨率只有256,而且绝对值编码器没有圈数信号,建议你选用增量式编码器且定期回原点校准即可达成控制要求。因为一般升降机运行距离大于2米以上,而且分辨率要求达到毫米级别,还有一个要求就是选用17为以上的绝对值编码器,不过这种编码器要求运算速度超快,你自己考虑

网友B:
多圈绝对值编码2048的好多,输出信号有多种,2048分辨率就可以达几百万(许多伺服电机都用这种编码器)。单圈的也可以,做个比例齿轮,保证全行程让编码器转的不过一圈。

网友C:
单圈编码器只适合360度范围内的测量,但可以通过机械齿轮等来控制机械的旋转行程。

可以说两者都可以用,要看你机械的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