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暖水中加尿液”你怎么看

楼主(2014-01-19):
潍坊安丘盛源热电公司宣称管道注尿只为杜绝偷水现象,你怎么看呢?

网友A:
加其他的不行吗?非要加尿液。

网友B:
根据中国古代的道理,任何事情都有克星,任何事情都有解决办法。。呵呵呵。。

网友C:
这偷水做什么?

网友B:
搞一个家庭换热器就行。。

。。这种事情从来是水涨船高,实际上还是要靠大家自觉。

搞一个换热器,现在热度计量表原理是======》(进口温度-出口温度)*流量*比热容比

把计量表搞成(进口温度-出口温度)*(进口流量-出口流量)*比热容比  模式,就可以杜绝偷水偷热。

办法多得多,任何加密只是相对的。。。如果<此处内容被屏蔽>成本太高,就没有<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必要了。。。一冬的取暖费不过6000多。

网友D:
不会对金属管路造成腐蚀吗?

网友E:
什么事情都有啊?!!!

网友F:
不是加其他的东西吗?

网友G:
这个都是邓小平的政策导致:不管黑猫白猫,捞得到钱就是好猫

既然偷水能够省钱,而且“捞得到钱就是好猫”,自然就会有人做偷水这种事

究此件事的本质,还是邓小平把人的思想教坏了所致

网友H:
普遍的揩大家油的思想确实不好治理,想想采用这样的办法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I:
如果要是加尿液一定要放水了,直接放在田地了,老好了!

网友J:
这不大可能,那得多少尿啊!加进几吨尿无济于事,可那要多少人才能收集几吨尿呀!另外,加尿后水的硬度提高了,锅炉结垢可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不是加其他的东西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不大可能,那得多少尿啊!加进几吨尿无济于事,可那要多...

我看加尿只不过是恶心人的一种做法,也是无奈之举啊!

网友M: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那我就把水往阴沟里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