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卫生间的LED照明

楼主(2014-01-19):
先看看照片

   北方的卫生间都安装浴霸,是为了洗浴时室温低取暖,同时也可以做普通照明(中间的小功率灯泡)。我用了一条14W LED灯条,剪成4段,直接粘在PVC的顶棚上浴霸的四周。

   灯条供电额定是12V,电源是用一个老MOTO手机充电器改的。因为卫生间面积不大,约4平方米,不需要太大功率照明,不过要满足看书的照度。所以用了14W灯条,供电确没给足,只加了10V多一点的电压,实测耗电3W,亮度已满足我这老花眼的要求了。LED在这样的条件下寿命会很长。

楼主:
还有,中间的那个球泡灯也是LED的,是买套件装的,功率更小,只有不到1W,是夜间时用的。

网友A:
围着马桶贴一圈彩色LED灯,然后老李光屁股坐上面拍一张照片肯定特别有点击率。

网友A:
再按一个这样的马桶,上厕所肯定特别有挑战!!

网友B:
有创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围着马桶贴一圈彩色LED灯,然后老李光屁股坐上面拍一张...

你的创意实在牛!

俺......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网友C:
那个马桶照片应该是PS的,肯定是把投光灯照片与马桶照明P在一起的

网友D:
LED灯条裸装着,在卫生间潮湿空气下会影响使用寿命吗?

挺有创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着马桶贴一圈彩色LED灯,然后老李光屁股坐上面拍一张...

为了提高点击率你去做吧!我可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灯条裸装着,在卫生间潮湿空气下会影响使用寿命吗?...

我在这个季节洗澡时,卫生间的镜子都全是水蒸气,没影响。而且2年前在原住处的卫生间里就使用这样的LED灯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马桶照片应该是PS的,肯定是把投光灯照片与马桶照明...

那个照片还用P吗?往马桶里到点易燃物,点着了就拍吧!

网友E:
为了提高点击率你去做吧!我可做不好

网友F:
火烧屁股???

网友G:
好漂亮的灯条。先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漂亮的灯条。先学习一下。

这个灯条粘在顶棚,不注意看不到,对顶棚的装饰没影响。主要是省电,3W的功率消耗,亮度超过9W节能灯。

网友H:
中间那LED灯上面的空的,为了散热,可以看见里面线路板的,洗澡时冷凝水滴进去就完了,还有一点刺眼那光。一点使用心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火烧屁股???

网友J:
节能从李老师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间那LED灯上面的空的,为了散热,可以看见里面线路板...

电路板在哪?铝的?那是灯的外壳。

冷凝水南方可能有,北方不会的。

网友K:
用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心的生活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那个马桶照片应该是PS的,肯定是把投光灯照片与马桶照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中间那L...

 没关系。外边的霓虹灯风吹雨打的,还怕厕所这点水汽么?

网友M:
没有半透光的盖子,个人觉得有刺眼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有半透光的盖子,个人觉得有刺眼的感觉

没那么亮,表面亮度比节能灯低,14W的灯条只用供3W,调低了供电电压。另外,人仰视的机会不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再按一个这样的马桶,上厕所肯定特别有挑战!!

 烤肉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围着马...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再按一...

LED怎么和烤肉联系上了,这是什么意思?与论坛的话题有关系吗?

楼主:
有些回帖与本贴内容无关,是可以删掉的,为什么不删?目的是让网友们知道哪些人爱扯蛋!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再按一个这样的马桶,上厕所肯定特别有挑战!!

噗,从哪找到一张这样的照片并且用上的?厉害厉害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节能从李老师开始!!!!

这才是咱工控人必须干的事啊

网友R:
LED确实省电,正准备着把家里的灯都改成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LED确实省电,正准备着把家里的灯都改成LED的。

LED电源可以用:1.手机充电器改;2.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改;3.电容限流;4.固定电压开关电源配灯条。别相信那些LED专用恒流IC,结果不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节能从李老师...

动动手、动动脑,老了做点简单的事,太精细的已经做不了了。

网友S(2015-09-30):
节能减排了,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不用配光板会晃眼。

楼主:
目前我家照明已经全部使用LED,而且全都用的12V灯条。电源多种多样,有电容限流的、有专用开关恒流电源、有电子镇流器该的、手机充电器改的和12V开关电源。省电是肯定的,寿命还待考验,目前用的时间最长的才4年,估计能陪我走完。

网友S: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家照明已经全部使用LED,而且全都用的12V灯条...

 很快会有优秀成套的led灯了,电源好,光源好,配光好,外观也好,到时候您一准都换新的,舒舒服服过日子。

网友T:
李老师,如何做防水

楼主:
在卫生间顶棚,没有水,一点都不潮湿。另外,LED灯条一般潮湿没关系,其实灯条浸在水中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