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0025控制脉冲的使用

楼主(2014-01-19):
FPX-C60T PLC 4路脉冲同时使用,怎么用dt90052来控制不同的通道运行 、停止。不能互相干扰

网友A:
DT90025
中断允许状态(INT0~13)

→对象PLC:   FP-X (C14,C30,C60)

存放根据ICTL指令设置的内容。
请以2进制(BIN)显示进行监控。

DT90052
高速计数器控制标志

→对象PLC:   FPΣ

可以通过MV指令(F0)写入数值,对高速计数器进行复位、计数禁止、高速计数器指令(F168)的终止及清除。

·控制代码的指定

楼主:
我就是不清楚在多路同时脉冲输出的控制中,dt90052怎么控制一路或者两路脉冲的输出的运行和停止,而且不互相影响工作,求教?

网友A:
H0~H3 对应 CH0~CH3通道,详细看看FP-X用户手册的第9 章高速计数器、脉冲输出、PWM输出功能,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