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如何改变PROFIBUS的地址

楼主(2014-01-19):
我这里有一套设备,是由西门子S7-412CPU,再由PROFIBUS网络组成的控制系统,上面东西,有点多,我的编程软件GSD文件不够,所以上载上来组态有些读不出来,其中上面有个MTS的电子尺也是由PROFIBUS网络通信过来的数据,原来的PROFIBUS地址是10,现在买了新的默认地址是125,这种电子尺我现在外面没有改地址的设备,只能改程序的硬件组态,我也问过一位同事,说是先把新的电子尺挂在网络上,再用SETP7软件下的PLC-》PROFIBUS》分配PROFIBUS地址,把地址由10改为125,就可以了,我还一点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在联线状下,我改的是CPU地址,还是我电脑上的地址,还需要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吗?谢谢,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这是我的电脑上的硬件组态

网友A:
双击你要修改的从站,在弹出来的窗口有个PROFIBUS地址修改的

网友B:
跟改从站的地址后,请将修改完的程序重新下载到PLC上面,保证电脑的程序与现场的设备地址一致!

网友C:
不错呀,学习一下

提升一下

QQ群:工业帮:338079742 工业帮—名字<此处内容被屏蔽>工业帮<此处内容被屏蔽>:每晚 7:30到10点YY频道:84160680 讲课!加微信:gongyebang每天查看,上课内容! 群介绍 群介绍是工业帮 专注西门子200、300/400 三菱 EPLAN交流 QQ群:工业帮:338079742

楼主:
硬件组态改地址是灰色的改不了

网友D:
当然要重新下载硬件,不过你新买的电子尺么参数也不一定和原来的一致,还要改程序,要下载安装相应的GSD,不然不行

网友A:
对,你下载安装相应的GSD文件,你那个电子尺的从站都是打问号的。。。

楼主:
这些文件要到那里去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