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2-C1怎么用编程口与PC通讯

楼主(2014-01-19):
刚接触松下PLC就遇到问题了,FP2-C1的COM口通讯正常,但是编程口连接不上PC,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连接电脑是比较简单的

连线对了?

网友B:
连接正确是否,通信端口设置正确否。

楼主:
连接都没问题,重装系统后原样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