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中怎么实现阀门的反作用

楼主(2014-01-19):
公司新装气动阀,输入信号是4-20MA的,但是阀是反作用的,当输入4MA时阀全开,当输入20MA的时候阀全关,上位机用Wincc组态,输入百分比是0-100%即4-20MA信号,怎么调整成20-4MA,PLC是西门子300的,有谁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减法会吧,27648减去输入的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法会吧,27648减去输入的不就行了

老师,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这个跟PLC好像没关系吧,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调节阀,有些阀是可以调节反方向作用的,我这用的阀门电路板上有编码开关或调解开关,可以在不改变4~20mA的信号情况下阀门反方向动作,咨询下阀门厂家吧。

网友C:
程序上处理减去即可,

气动阀从保护角度上选有2种,气开与气关,正作用与反作用, 你那种是气关反作用型的,就是工艺要求在没有气源与压力不够和控制断线时阀门开启,这是工艺要求。

做控制就是做工艺,不明白工艺做不出好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上处理减去即可,气动阀从保护角度上选有2种,气开与...

老师 ,你说的很对,就是这种阀,主要是当时阀的供应商和做程序的公司不是一家的,当时也没有协调好,才出现现在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C:
不能改程序或换阀门的话加一个转换隔离器吧,4~20mA/20~4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