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低频运行OK,高频运行就报输出短路?

楼主(2014-01-19):
        一台4KW电机,变频调速。在低于40Hz运行,一切OK,但频率一升高到40Hz以上时,变频器就会报输出短路故障。拆除电机接线、变频器输出接续,用摇表测线路无相间短路及接地故障;拆除电机接线盒内所有连接片,测电机六个接线端子,绝缘良好!

        初步怀疑变频器控制板故障,更换一台全新变频器投入运行,50Hz运行10分钟左右,又报输出短路。

        这次否定起初变频器故障的判断,问题一定出在输出线路、电机本身及负载突变上(分析最大的故障原因可能为电机自从2004年投入运行,10多年运行,电机匝间绝缘老化,电机高频运行时温度升高,绝缘降低);由于电机安装位置较高,电机更换较困难,故障采取逐先易后难的排除方法。首先临时扯了一根4芯电缆更换变频器与电机间动力线,上电50Hz运行片刻,即报输出短路故障,排除动力线的问题。故障90%出在分析的电机绝缘老化上,后更换电机,50Hz试运行一个小时,故障没再出现!

网友A:
看来真的是绝缘出问题了,应该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升温,导致绝缘急剧下降,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B:
很不错的事故案例,感谢楼主分享!

可能是绝缘老化,频率增高泄漏电流增大

网友C:
电机绝缘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绝缘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