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105期---变电所一次接线

楼主(2014-01-19):
      变电所的一次接线是指变电所的受电线路与主变压器之间的接线。一次接线可分为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桥式接线、单母线分段接线。本期擂台请你谈谈变电所的一次接线形式。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变电所一次接线主要有桥式接线和双T型接线两种。

   (1)桥式接线:在通过式变电所中,有电力系统的穿过功率通过,桥断路器应经常处于闭合状态,这种接线称为桥式接线。桥式接线有外桥式和内桥式两种:

   a) 外桥式接线:连接桥设在线路侧时,为外桥式接线。外桥式接线适用于线路较短或变压器需要经常切换的情况。

   b)内桥式接线:连接桥设在变压器侧时,为内桥式接线。内桥式接线适用于线路较长或变压器不需要经常切换的情况。

   (2)双T型接线:也叫分支接线,它于外桥式接线相似,区别是用桥隔离开关代替了原来的桥断路器。双T型接线设置了桥隔离开关目的是当某一因故障或检修退出运行时,另一输电线路可借助桥隔离开关向两台变压器同时供电。

   母联隔离开关经常是闭合的,两组进线只有一组向变电所供电的是工作电源(主电源),另一组输电线则是备用电源(副电源),与桥式接线相比,省去一台断路器,隔离开关也减少了。因此屋外配电装置的结构简化,占地面积减小,相应的以桥断路器为作用的保护装置也随之取消,控制室内的二次接线大为减化。

   牵引变电所一次接线大多采用双T型接线。

网友B:
这个教科书上有啊,还不如谈谈各自变电站的接线路,分析设计原因,现有缺陷,改造可能性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不错 结合自己实际谈谈看法

网友D:
变电站一次回路接线

  1)一次接线种类

变电站一次回路接线是指输电线路进入变电站之后,所有电力设备(变压器及进出线开关等)的相互连接方式。其接线方案有:线路变压器组,桥形接线,单母线,单母线分段,双母线,双母线分段,环网供电等。

2)线路变压器组

变电站只有一路进线与一台变压器,而且再无发展的情况下采用线路变压器组接线。

3)桥形接线

有两路进线、两台变压器,而且再没有发展的情况下,采用桥形接线。针对变压器,联络断路器在两个进线断路器之内为内桥接线,联络断路器在两个进线断路器之外为外桥接线。

4)单母线

变电站进出线较多时,采用单母线,有两路进线时,一般一路供电、一路备用(不同时供电),二者可设备用电源互自投,多路出线均由一段母线引出。

5)单母线分段

有两路以上进线,多路出线时,选用单母线分段,两路进线分别接到两段母线上,两段母

线用母联开关连接起来。出线分别接到两段母线上。

单母线分段运行方式比较多。一般为一路主供,一路备用(不合闸),母联合上,当主供断电时,备用合上,主供、备用与母联互锁。备用电源容量较小时,备用电源合上后,要断开一些出线。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运行方式。

对于特别重要的负荷,两路进线均为主供,母联开关断开,当一路进线断电时,母联合上,来电后断开母联再合上进线开关。

单母线分段也有利于变电站内部检修,检修时可以停掉一段母线,如果是单母线不分段,检修时就要全站停电,利用旁路母线可以不停电,旁路母线只用于电力系统变电站。

6)双母线

双母线主要用于发电厂及大型变电站,每路线路都由一个断路器经过两个隔离开关分别接到两条母线上,这样在母线检修时,就可以利用隔离开关将线路倒在一条件母线上。双母线也有分段与不分段两种,双母线分段再加旁路断路器,接线方式复杂,但检修就非常方便了,停电范围可减少。

网友E:
学习一下 , 技术。

网友C:
1.输变电网络接线

无备用:单回路放射式、干线式和链式网络等,每一负荷只能靠一条线路获

得电能,又称开式网络。

有备用:双回路式、单环式、双环式和两端供电式等,每一个负荷点至少可

以通过两条线路从不同方向取得电能,又称闭式网络

2.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

变电站只有一路电源进线、一台变压器时,常采用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图1 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如图,其主要特点为变压器高压侧无母线,低压侧通过开关接成单母线结线,向各配出线供电。

这种主结线结构简单,使用设备少,投资省,

内桥式主结线

图2,内桥式主结线[1]在进线两回路高压断路器内侧装设一条横向联络线,犹如桥一样将两回路进线连接在一起;

内桥式主结线提高了提高了变电站运行的灵活性,增强了供电的可靠性。这种内桥式主结线适用于电源进线长,故障机会多、变压器不需经常投切的总降压变电站。

外桥式主结线

在两回路进线高压断路器外侧装设一条横向联络线,如图3图3,外桥式主结线[2]外桥式主接线适用于电源进线较短,故障机会少,变压器需要经常投切的总降压变电站。

单母线分段主结线

变电站如有两个以上电源进线或馈出现较多时,将电源引入线和馈出线通过开关分别连接在两条母线上,这两段母线之间用

断路器或隔离开关连接,其实质是一条母线用开关分成两段母

线的形式,故取名单母线分段主结线。如图4:

这种结构多用在一级,二级负荷且进出线数量较多的总降压变

电站。

双母线主结线

每一个电源进线和馈出线都通过一只断路器和两只隔离开关连接到两条母线上,一条母线工作,另一条母线备用。其结线多用于大容量且进出线又很多的发电厂或大型变电站。

3.下面是我们的供电系统图:

这是35KV进线桥式连接

这是6KV 供电系统图

网友F:
   变电所的接线是指变电所一次设备之间的连接情况。即用来说明变电所,变、配电系统的组合、连接顺序,表示电力输送和分配的接线图称作一次接线图。接线图中用单线的形式画出母线、开关、熔断器、互感器、变压器及其相互间的连接关系。

   1.对变电所接线的要求

(1)应根据现场情况和用电的需要,尽量简单,供电方式安全可靠。

(2)设备选择合理,运行灵活。

(3)便于维护检修,操作方便。

2.常见的接线方式

(1)单台变压器接线

   常用于容量不大的简易变配电中,它的一次控制设备,根据不同的场所和容量可采用负荷开关、跌落式熔断器、隔离开关。二次控制设备可根据需要选配,计量方式多采用二次侧计量。

   这种接线系统的主要特点是:接线简单,使用设备少,维护简单,操作方便。在线路或变压器发生故障或检修时需整个系统停电。故供电不可靠,只适用负荷性质不重要,容量小的场所。

(2)单电源供电接线

   单电源供电方式用于一般中小型变电所中,当有两台变压器时,可采用分段或并列运行方式。当其中一台变压器发生故障时,另一台变压器可以继续供电。此供电比较可靠,运行方式灵活,可使变压器经济运行,倒闸操作比较方便,但单电源供电,一旦线路发生故障时,就会造成整个系统停电。

(3)桥形接线

   在大型企业中,负荷容量较大,负荷性质又重要,通常在变电所设有几台同容量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二次侧采用单母线分段,一次侧采用内桥或外桥接线。

   两台变压器的单母线分段接线系统通常分为以下三种接线:

A.线路变压器组接线    由两台变压器与进线构成,两条进线之间无任何联系,当一条进线或变压器发生故障时,所带负荷造成停电。此时合上二次侧母线的分段开关后,又可恢复送电。

B.内桥接线    在两条进线断路器内侧装一个联络开关,称内桥接线。它的特点是:当一条线路发生故障或检修时,两台变压器可以继续供电,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C.外桥接线    即在两条进线断路器外侧装设联络桥的接线。它的特点是:接线简单,操作方便。当负载不平稳,需要经常切除或投入变压器时,不致影响线路的运行。

网友G:
  1)一次接线种类
  变电站一次回路接线是指输电线路进入变电站之后,所有电力设备(变压器及进出线开关等)的相互连接方式。其接线方案有:线路变压器组,桥形接线,单母线,单母线分段,双母线,双母线分段,环网供电等。
  2)线路变压器组
  变电站只有一路进线与一台变压器,而且再无发展的情况下采用线路变压器组接线。
  3)桥形接线
  有两路进线、两台变压器,而且再没有发展的情况下,采用桥形接线。针对变压器,联络断路器在两个进线断路器之内为内桥接线,联络断路器在两个进线断路器之外为外桥接线。
  4)单母线
  变电站进出线较多时,采用单母线,有两路进线时,一般一路供电、一路备用(不同时供电),二者可设备用电源互自投,多路出线均由一段母线引出。
  5)单母线分段
  有两路以上进线,多路出线时,选用单母线分段,两路进线分别接到两段母线上,两段母线用母联开关连接起来。出线分别接到两段母线上。
  单母线分段运行方式比较多。一般为一路主供,一路备用(不合闸),母联合上,当主供断电时,备用合上,主供、备用与母联互锁。备用电源容量较小时,备用电源合上后,要断开一些出线。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运行方式。
  对于特别重要的负荷,两路进线均为主供,母联开关断开,当一路进线断电时,母联合上,来电后断开母联再合上进线开关。
  单母线分段也有利于变电站内部检修,检修时可以停掉一段母线,如果是单母线不分段,检修时就要全站停电,利用旁路母线可以不停电,旁路母线只用于电力系统变电站。
  6)双母线
  双母线主要用于发电厂及大型变电站,每路线路都由一个断路器经过两个隔离开关分别接到两条母线上,这样在母线检修时,就可以利用隔离开关将线路倒在一条件母线上。双母线也有分段与不分段两种,双母线分段再加旁路断路器,接线方式复杂,但检修就非常方便了,停电范围可减少。

网友H:
 1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是一种无分支单电源进线、单变压器的主接线形式。具有结构简单、使用电气设备少的优点,但其供电可靠性差,适用于二类负荷和三类负荷的供电。这种接线方式的进线开关与变压器的控制开关合用。根据变压器的容量大小和变电所的重要程度,可采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跌落式熔断器或高压断路器作为进线开关。

     2桥式接线,运用于双电源受电,两台主变压器的变电所。又分为内桥、外侨、和全桥三种形式。

     内桥接线的优点是:一次侧可设线路保护,倒换线路比较方便,设备投资和占地面积均较少。其缺点是:操作变压器不便;也不利于发展成为全桥和单母线分段接线。内桥接线适用于电源线路较长、需要经常对线路进行检修和切换,而变电所负荷比较稳定、不需要经常改变变压器运行方式的变电所。

    外桥式接线优点是改变变压器运行方式比较方便,继电保护简单且易于过渡到全桥或单母线分段接线;而且投资、占地均少。其缺点是倒换线路时操作不便,变压器一次侧无线路保护。这种接线适用于电源线路短、故障少、不需要经常切换的线路。

     全桥接线,是内桥和外侨接线的综合形式,这种接线具有内桥和外侨接线方式的共同优点。适用性强,运行灵活、易于扩展成单母线分段的中间变电所、这种接线克服了内桥和外侨接线中改变变压器和线路运行方式时所造成的短时停电现象。

    3单母线分段接线,对于有高压转出线的双电源进线的中间变电所常采用单母线分段的接线方式,

     单母线分段接线是全桥接线的扩展,具有全桥接线的所有优点。单母线分段开关可采用隔离开关也可采用断路器,前者在母线系统检修或出故障时,要出线短时的全部停电,后者可以避免这一现象。

      单母线所用设备多、投资费用大,但操作方便灵活,因此多用于具有转出线的矿山变电所。

网友I:
1.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

变电站只有一路电源进线、一台变压器时,常采用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图1 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如图,其主要特点为变压器高压侧无母线,低压侧通过开关接成单母线结线,向各配出线供电。这种主结线结构简单,使用设备少,投资省,

2.内桥式主结线图2,[1]在进线两回路高压断路器内侧装设一条横向联络线,犹如桥一样将两回路进线连接在一起;内桥式主结线提高了提高了变电站运行的灵活性,增强了供电的可靠性。这种内桥式主结线适用于电源进线长,故障机会多、变压器不需经常投切的总降压变电站。

3.外桥式主结线在两回路进线高压断路器外侧装设一条横向联络线,如图3图3,外桥式主结线[2] 外桥式主接线适用于电源进线较短,故障机会少,变压器需要经常投切的总降压变电站。

4.单母线分段主结线变电站如有两个以上电源进线或馈出现较多时,将电源引入线和馈出线通过开关分别连接在两条母线上,这两段母线之间用断路器或隔离开关连接,其实质是一条母线用开关分成两段母线的形式,故取名单母线分段主结线。如图4:这种结构多用在一级,二级负荷且进出线数量较多的总降压变电站。

5.双母线主结线每一个电源进线和馈出线都通过一只断路器和两只隔离

网友J:
主结线方式编辑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

变电站只有一路电源进线、一台变压器时,常采用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图1 线路-变压器组主结线如图,其主要特点为变压器高压侧无母线,低压侧通过开关接成单母线结线,向各配出线供电。

这种主结线结构简单,使用设备少,投资省,

内桥式主结线

图2,图2,内桥式主结线[1]在进线两回路高压断路器内侧装设一条横向联络线,犹如桥一样将两回路进线连接在一起;

内桥式主结线提高了提高了变电站运行的灵活性,增强了供电的可靠性。这种内桥式主结线适用于电源进线长,故障机会多、变压器不需经常投切的总降压变电站。

外桥式主结线

在两回路进线高压断路器外侧装设一条横向联络线,如图3图3,外桥式主结线[2]外桥式主接线适用于电源进线较短,故障机会少,变压器需要经常投切的总降压变电站。

单母线分段主结线

变电站如有两个以上电源进线或馈出现较多时,将电源引入线和馈出线通过开关分别连接在两条母线上,这两段母线之间用

断路器或隔离开关连接,其实质是一条母线用开关分成两段母

线的形式,故取名单母线分段主结线。如图4:

这种结构多用在一级,二级负荷且进出线数量较多的总降压变

电站。

双母线主结线

每一个电源进线和馈出线都通过一只断路器和两只隔离开关连接到两条母线上,一条母线工作,另一条母线备用。其结线多用于大容量且进出线又很多的发电厂或大型变电站。

网友K(2014-02-20):
变电所的一次接线是指变电所的受电线路与主变压器之间的接线。一次接线可分为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桥式接线、单母线分段接线.